[解决] 一个运放CMRR的题目

楼主(2024-10-22):
最近做到的一个题目,没看懂----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好难,感觉我被大学上了

网友:
应该选A

网友:
差模增益2,共模增益vo,所以选B

网友:
选A吧,它给0.5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凑成1

网友:
差模增益应该是2,共模增益是Vo/Vi吗?,如果是的话应该就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