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C和后仿问题

楼主(2024-10-22):
问下各位大佬,这个会有风险么,是不是属于异步路径,需要加到notiming_check中

cdc原理图

cdc原理图

后仿报的时序违例

后仿报的时序违例

cdc报的异常

cdc报的异常

网友A:
从PAD过来的,一般应该是异步路径,但这个*_1ch_reg之后需要做同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AD过来的,一般应该是异步路径,但这个*_1ch_reg之后需要做同步处理。

在这后面打了两拍。

网友:
嗯,至少从设计上来说没有问题,如果你是验证,应该可以把它列入no timing check列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