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各位大佬,这个会有风险么,是不是属于异步路径,需要加到notiming_check中

楼主(2024-10-22):
cdc报的异常

cdc报的异常

仿真报的时序违例

仿真报的时序违例

网友A:
感觉得看你这个write_ok_1ch的寄存器后续有没有同步操作吧,如果spi_cs这个异步信号变化频率高的话,有同步操作直接notiming掉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得看你这个write_ok_1ch的寄存器后续有没有同步操作吧,如果spi_cs这个异步信号变化频率高的话,有同步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