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ip+verdi验证如何收集覆盖率

楼主(2024-10-22):
新人刚入门uvm, 在使用s家vip+verdi验证时,要怎么收集覆盖率呢?看了vip的文档,对这部分的说明不是很详细。能不能实现直接把覆盖率生成到vdb文件这种来查看呢?

网友A:
覆盖率的收集,取决于你的EDA工具的编译选项,查询VCS的相关编译选项,添加到编译脚本中,应该就可以了。如何收集覆盖率,通常情况和VIP代码本身无关,主要是工具的选项决定的。如果是功能覆盖率,需要单独建模cover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盖率的收集,取决于你的EDA工具的编译选项,查询VCS的相关编译选项,添加到编译脚本中,应该就可以了。如 ...

谢谢回复!我添加了vcs的编译选项,但是生成出来的文件打开只能看到vip中的coverage group, 并没有dut的代码,要怎么才能查看代码覆盖率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添加了vcs的编译选项,但是生成出来的文件打开只能看到vip中的coverage group, 并没有dut的 ...

目前问题已解决!需要在vcs编译和运行时的参数都加上-cm,才能收集到!

网友(2025-06-20):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添加了vcs的编译选项,但是生成出来的文件打开只能看到vip中的coverage group, 并没有dut的 ...

解决方式是什么?有做功能覆盖率扩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