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C和后仿问题

楼主(2024-10-22):
问下各位大佬,这个会有风险么,是不是属于异步路径,需要加到notiming_check中

cdc报的异常

cdc报的异常

后仿报的时序违例

后仿报的时序违例

cdc原理图

cdc原理图

网友:
从port过来的直连async clr pin, 这个最好用同步器,不然很危险。一般属于异步路径,看input delay怎么设置了,即使使用同样的clock,考虑到可能存在glitch,最好还是加synchronizer.

网友:
cdc报的上面那个复位。后仿报的是下面那个寄存器。根据这些信息来看,后仿报的违例需要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