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bist的时钟问题

楼主(2024-10-22):
在chip层插入mbist,添加了三个时钟,但是只有一个时钟在激励中有所体现,其他两个时钟都没有给进去,请问如何让三个时钟都能生成激励

网友A:
你的memory 是不是只有一个时钟驱动,剩余两个时钟没有驱动memory? tessent在生成mbist pattern,应该是默认只给需要驱动memory的时钟

楼主:
对,是这样的外部PAD的端口是双向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emory 是不是只有一个时钟驱动,剩余两个时钟没有驱动memory? tessent在生成mbist pattern,应该是默 ...

是这样的,感谢大佬回复,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在插入mbist时,和JTAG相关的外部PAD端口是双向的,需要先控制系统时钟和另一个数据端口工作,让PAD处于确定的输入输出状态,这个应该用什么命令给进去呀,是和SCAN一样,需要写一个dofile和testproc文件,这样控制吗,但是我写完之后,在执行process_patterns_specification会报icl文件缺系统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感谢大佬回复,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在插入mbist时,和JTAG相关的外部PAD端口是双向 ...

testproc 只能控制pad 端口。一般来说,有进入的dft模式的使能信号,你可以在dft 模式下直接将io 的双向使能,例如E和IE直接tie成固定值,确保pad只能输入或者输出;

楼主(2024-11-26):
引用 网友A:
testproc 只能控制pad 端口。一般来说,有进入的dft模式的使能信号,你可以在dft 模式下直接将io 的双向 ...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