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代码覆盖率toggle

楼主(2024-10-22):
求助,代码覆盖率toggle,寄存器输入前部分信号没有任何翻转,但是寄存器的输出多了1到0的翻转

网友:
这个寄存器是否有复位或者置位端?这些操作也可能导致翻转。最好把实际代码贴出来。

网友:
估计是rtl内部逻辑启动之后会导致该寄存器的状态发生跳转,比较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