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求助!place_opt

楼主(2024-10-22):
设置了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s -placement false,还是出错。

  check_physical_constraints 命令,看到cap 和 res不为0 呢?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A:
缺少scan def信息?

网友B:
Tool is asking to provide scandef file,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your placement without scandef you have to set app option, continue on missing scand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scan def信息?

谢谢! 发现是我的layer map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 is asking to provide scandef file,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your placement without scandef you h ...

谢谢! 发现是我的layer map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