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AC建立过程仿真

楼主(2024-10-22):
MOM电容的建立为什么和理想建立差距这么大,是因为是失配导致的吗,有解决的办法吗?求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理想建立是只有电容理想吗?你的开关是理想还是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想建立是只有电容理想吗?你的开关是理想还是实际

都是理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理想的

那在看实际电容的时候呢,开关还是理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