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esign timing summary中出现N/A怎么办

楼主(2024-10-22):
求助大佬,跑完综合时序显示这样,约束为

网友A:
你没规定输入输出pin的时钟域。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 要加。
Vivado 综合后有个Constraint Wizard,跑一遍,里面图解和说明都挺详细。

或者你直接implement,跑完它会分析时钟域给你出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规定输入输出pin的时钟域。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 要加。
Vivado 综合后有个Constraint Wiz ...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