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开关电容放大器stb仿真

楼主(2024-10-22):
这几天在仿真全差分运放,之前也仿过,但是没有接触过开关电容运放,cmdmprobe设置还有激励都按照之前的方法加,但总感觉结果不对。环路只有电容,没有电阻,负载电阻在外面加的,对地10pf,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前端有开关电容采样,我是在tran仿真中设置了actimes,也就是进行到电荷分配阶段,运放参与进来,才进行stb仿真,因为有采样与分配,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并不是共模电压,而是经过计算和偏移得到的电压,实际工作中如果输入没有信号电压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没有直流负反馈,所以低频相位是从0开始,但是相位波形在后面有个上跳,不知道什么情况,我有在内部输出与共模反馈之间也加了cmdmprobe,除了低频结果不一样,后面的波形也是这样。

网友(2025-03-18):
有答案踢下我

网友A(2025-09-02):
有后续吗楼主?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后续吗楼主?蹲

要加到内部巩膜负反馈和输出节点里,一般共模负反馈是放在全差分电路的内部里的,在外面加考虑不到里面的那个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