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GUI

楼主(2024-10-22):
如下图所示绿色框框的label field对应的procedure name是什么

网友A:
CIW窗口应该可以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窗口应该可以看到吧

产生这个field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B:
hiCreateFrameField

hiCreateFrameField(
?name s_fieldName
[ ?labelText t_labelText ]
[ ?enabled g_enabled ]
[ ?invisible g_invisible ]
)
=> r_fieldHandle

Description

Creates a frame field for a two-dimensional form. A frame field is a border that surrounds a group of related fields so they are easier to see.

If t_labelText is specified and you specify 2D attributes for the frame field, you must also specify the label height in the 2D attributes even though the value is ignored. For example:

list( r_framefield x_xpos:x_ypos x_width:x_height x_labelHeight)

Arguments

?name s_fieldName

Handle to the frame field.

?labelText t_labelText

Title of the frame field. If the title is specified it appears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frame. The title must not extend beyond the width of the frame.

?enabled g_enabled

Specifies whether the fields in the layout are enabled. The default value is t.

?invisible g_invisible

Specifies whether the layout and the fields within are invisible. The default value is nil.

Value Returned

r_fieldHandle

Field handle for the frame fiel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iCreateFrameField

hiCreateFrameField(

skill 领域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skill 领域大神

我都不是专业干SKILL的,自己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