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可以把schematic中相同连接的基础cell的symbol合并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10-22):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MergeSameSymbol.il,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3或者MergeSameSymbol()调用。

对于一堆散的symbol比较方便,效果如下:

因为比较随机,所以每次的结果都不一定相同,合并的cell也随机。

如果连好线的,有可能会出现删了symbol剩有floating line的情况出现,虽然不影响电路的正确性,但check的时候会报warning。

注意1:脚本执行过程中会动到cdf参数,强烈建议加入检测是否可编辑权限的功能,并请注意提前备份数据,以避免脚本出错或有bug导致数据丢失。

注意2:执行脚本前需要先check一次电路才能得到正确的执行结果。脚本中虽然也写有schCheck()功能,但被我注释了,脚本最后面的check and save功能也注释了,这里这么做是因为check之后执行完脚本就无法按u撤销。有需要可自行打开。

注意3:cdf参数的参数名及相应的callback与工艺有关,遇到cdf问题优先考虑工艺差异性。

24/10/23补充:
有个大BUG,写的时候忘了比对cell的w、l这些参数了,只考虑了器件类型和连接关系的一致性,这就导致即使w/l参数不同也会被合在一起。

楼主:
更新2.0

修复了不同parameters也会合并在一起的bug。

在35行有个paramNames的list,list里根据工艺填入需要比对的parameters作为筛选条件。

网友:
来了大佬!

网友A:
奇怪,改了一下cdf的multi,合并起来m数没有变化,请问一下楼主,除了这里需要改,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改了一下cdf的multi,合并起来m数没有变化,请问一下楼主,除了这里需要改,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改吗
...

去CDF edit看一下m是不是由simM这个参数callback的来的

网友B:
试了下 script ,除了simM 不同,其他都相同的情况下,是不能被 Merge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 script ,除了simM 不同,其他都相同的情况下,是不能被 Merge 的

这脚本需要根据工艺来改,判断条件的参数都哪些,Merge的参数是哪个,是否是通过callback得来的等等,理解了思路就知道怎么改了。

用不了的就当参考吧,我也不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