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容为什么要balance

楼主(2024-10-22):
版图中电容为什么要balance,是为了balance什么

网友A:
第一次见
电容要balance?版图里面?印象中balance是电路考虑的问题。版图做的应该是matc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
电容要balance?版图里面?印象中balance是电路考虑的问题。版图做的应该是match吧。 ...

电容的ant  报的bala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ant  报的balance

天线问题的话,向上跳线或者加缓冲器解决掉就好

网友B:
修天线里的mim电容的balance?

楼主(2024-11-27):
引用 网友B:
修天线里的mim电容的balance?

是的,是为了balance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为了balance什么

这个的根源是说加mim电容引起了上下极板unbalance,drc让你修成balance。可以给你简单说下出现unbalance的原因。

可以理解成mim电容生产就是在上下极板之间插入一层金属,台积电里叫ctm,ctm会和上下级联通,减小与下级板的距离,增大电容的容值。

下级板直接连到有od的泄放通路,但是上级板仍然存在电荷,这个时候上下极板电荷量unbalance出现压差,压差过大会击穿ctm.所以要修成balance.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根源是说加mim电容引起了上下极板unbalance,drc让你修成balance。可以给你简单说下出现unbalance ...

对的,通常的做法是要把下级版先接到和上级版同一层金属,然后在接到OD上。如果不接到OD上的话也会认为un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