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时钟问题求助

楼主(2024-10-22):
使用 Tessent 做芯片的 mbist。

但是在【check_design_rules】阶段报错,内容如下所示:

经过trace发现,该时钟是经过一个 mux 对两个时钟进行选择后输入到该 memory 的 CLK 端口的。
类似于 assign mem_clk = sel ? clk1 : clk2 ; 这种写法。
我感觉问题在于:工具无法得知 CLK 端口的输入时钟应该是 clk1 还是 clk2。

所以我使用 【register_static_dft_signal_name】 与 【add_dft_control_point】对该报错位置进行了声明与设置。确实可以绕过该问题并成功插入电路。
但是会在 specification 中的 HostIjtag(1) 处增加 Sib(sri) 等相关内容,并且 icl 中 InputPort host_1_from_so 只连了 sib_sri,并没有sib_sti。如下所示。

这就导致后续做 scan 时,会在此处报错。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是个啥问题,该怎么解决哇~感激不尽!

网友A:
用add_dft_control_point把sel端控制住就行了吧

网友B:
你自己应知道在mbist的时候sel是什么值吧 用add_primary_inputs和add_input_constraints告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d_dft_control_point把sel端控制住就行了吧

这种方式会增加 sib(sri) 后续 scan 的时候会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应知道在mbist的时候sel是什么值吧 用add_primary_inputs和add_input_constraints告诉工具 ...

这个方式目前来看是达到预期目的的,但是会不会影响后面的测试有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