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to schematic的pin位置不对怎么办

楼主(2024-10-22):
为什么导入前是输入端口A,导入后却是输出端口A,如何解决

楼主:
追加下解释

网友A:
看cdl里面有没 pininfo 这条 这个定义端口方向的   找个电路导出网表  学着格式加

网友B:
你电路里面把A1那个pin的属性改成input的,现在看来调用的属性是output,所以导出网表才会显示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dl里面有没 pininfo 这条 这个定义端口方向的   找个电路导出网表  学着格式加 ...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 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路里面把A1那个pin的属性改成input的,现在看来调用的属性是output,所以导出网表才会显示为输出
...

这种方式对于很多的cell是很麻烦的。对于多个cell,3楼说的解决方法比较好,直接改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