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忙看看!MOS管电压警告

楼主(2024-10-22):
我还有一个死区的帖子,是否和那个也有关系呢

补充内容 (2025-2-18 21:55):
目前仿真发现输入电流确实非常的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比输出电流还大了,而且有尖峰

网友A:
看字面意思,就是你的mos管的寄生diode Bulk-Drain diode 正偏导通了,而且还有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字面意思,就是你的mos管的寄生diode Bulk-Drain diode 正偏导通了,而且还有很大的电流。
...

这个管子是用作buck里面的功率管,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1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2请问这样应该怎么解决呢,增大m,还是说要换管子

楼主(2025-02-18):
引用 网友A:
看字面意思,就是你的mos管的寄生diode Bulk-Drain diode 正偏导通了,而且还有很大的电流。
...

大佬说的对,确实是有很大的电流,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我的效率及其差,输入电流都要比输出电流大了

楼主:
输入电流的波形图,和流经MOS管的差不多

这个是输入电流的波形

这个是输入电流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子是用作buck里面的功率管,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1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2请问这样应该怎么解 ...

仔细分析整个瞬态过程中mos管各端的电压,避免正常工作的时候寄生diode出现正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