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T综合net interconnect area依旧是undefined

楼主(2024-10-23):
使用了DCT进行综合,并且吃进去了后端的DEF文件后,按理来说不是已经可以根据布局结果计算线长了吗,为什么面积报告里Net Interconnect area依旧是undefined (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

网友A:
net area是个伪概念,现在大部分工艺库已经没有wire load model了,dct主要看utiliz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 area是个伪概念,现在大部分工艺库已经没有wire load model了,dct主要看utilization ...

前辈,我是刚开始接触DCT,甚至还不知道脚本是否运行正确,请问该如何去评判呢?我之前以为只要有了Net Interconnect area就是成功了,看了您的回复后认为我可能理解错了,您可否指导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