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线性调整率问题

楼主(2024-10-23):
为什么我设计的LDO线性调整率这么差,是误差放大器的原因还是源随器的问题?(上是空载,下是重载)

网友:
你power switch size 太小了, 你看EA output 已經拉接近到gnd (93mV) 讓 source follower output 卡在使power switch gate voltage 最小的情況 = Power Switch VSG 最大 = 最大輸出電流, 他還是無法sourcing 你要的最大電流~

把power switch 加大唄 然後要流margin 給 EA output swing 因為你過惹 Source follower

网友A:
VDD=1.8V,第二级又用了source follower,看起来cascade运放输出摆幅受限进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1.8V,第二级又用了source follower,看起来cascade运放输出摆幅受限进线性区了。 ...

在负载电流变到140mA时,输出电压是咋变为负的九点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负载电流变到140mA时,输出电压是咋变为负的九点几的

运放进线性区了,环路增益没了,输出又抽电流,所以就变成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进线性区了,环路增益没了,输出又抽电流,所以就变成负的了。

嗯嗯,谢谢老哥

网友B:
感觉是电流负载给的太大了,140mA

网友:
EA的输出的source follower能不能换成nmos的,不然从EA的输出到功率管的gate经过两个vgs,驱动能力很受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流负载给的太大了,140mA

空载的时候在VDD大于1.8V之后就稳不住了,还是EA设计的问题,摆幅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