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VDD给模块供电方式探讨

楼主(2024-10-23):
求助一下,AVDD会经过一个很大的PMOS给其他模块供电,这个PMOS类似于开关管,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

网友A:
猜测:这个个5管OTA把。pmos的gate 的en,相当于vbias。有一些电路,因为一些原因,无法产生vbias,就直接用en充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这个个5管OTA把。pmos的gate 的en,相当于vbias。有一些电路,因为一些原因,无法产生vbias,就直接 ...

你好,这个PMOS打开就相当于给其他模块提供VDD,感觉像PD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