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想在HSPICE仿真里实现这样一个脉冲,没有上升沿和下降沿,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4-10-23):
(无正文)

网友A:
pwl 命令直接写啊,把上升下降写小点ps级别不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l 命令直接写啊,把上升下降写小点ps级别不就很好了

感谢回复,要是软件本身不能实现没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这种脉冲,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