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的parameter值的来源?

楼主(2024-10-23):
请问一下,pcell的paramter以及每个parameter取值范围是spice model team提供的吗?

网友A:
最小是工艺限制 最大应该是模型提取时候测试图形有关系 不会去很大  比如w=100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是工艺限制 最大应该是模型提取时候测试图形有关系 不会去很大  比如w=1000u ...

那就是spice model对应参数取多大,pcell这里就取多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spice model对应参数取多大,pcell这里就取多大了吧

是的 不然跑出来的仿真都不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不然跑出来的仿真都不可信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