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给virtuoso的library manager界面增加拷贝选中cell name的功能

楼主(2024-10-23):
如下图,经常有拷贝选中cell的name的需求,但是virtuoso的library manager界面默认没有,请问我想开发一个,有哪些函数入口可以推荐吗。

网友:
我们一般是在列表的上面一排鼠标刮一下复制,或者双击复制,你试试行不行,可以研究一下系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