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功耗仿真,求助

楼主(2024-10-23):
想请问各位大佬,SAR ADC各个模块功耗的占比大概是多少,我仿真出来的CDAC模块功耗占比过大了,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出现了问题,求助!使用的是Vcm based架构,VDD是1V

楼主:
采样电路占比0.89%,比较器3.95%,cdac 61.34%, digital_logic 34.22%

网友A:
这个得看CDAC电容大小设置的是不是合理吧,然后根据电容大小算一下看看是不是噪声和功耗能对上,不能单纯看占比,说不定其他的模块噪声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CDAC电容大小设置的是不是合理吧,然后根据电容大小算一下看看是不是噪声和功耗能对上,不能单纯看 ...

请问噪声和功耗能不能对上是什么意思呢,CDAC消耗的能量不是主要来自CDAC的开关切换吗。单位电容是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