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怎样仿真mos管的电子迁移率和栅氧电容?工艺手册没找到,想自己仿真一下,谢谢

楼主(2024-10-23):
问下怎样仿真mos管的电子迁移率和栅氧电容?就是unCox,工艺手册没找到,想自己仿真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让器件工作在饱和区,然后根据饱和电流公式大致算出来,L值选取最小沟长的4倍会好一些。

网友:
仿真模型里面有,静态工作点里面也能显示uncox的乘积

网友:
仿真这个没什么意义  uncox level 1是常数  后面模型复杂的很  un垂直电场  横向电场的影响等等

网友A:
这些用经验参数即可,实际值还是要靠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用经验参数即可,实际值还是要靠仿真

经验参数在哪儿看呀 工艺手册没找到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定量设计,长沟道推导出来的公式只适合定性分析,最好用gmid或者EVK的方式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定量设计,长沟道推导出来的公式只适合定性分析,最好用gmid或者EVK的方式做设计 ...

好嘞好嘞 谢谢您 后来知道这种不准确 已经学习使用gmid了,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定量设计,长沟道推导出来的公式只适合定性分析,最好用gmid或者EVK的方式做设计 ...

请问EVK是什么方法呢?具体名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EVK是什么方法呢?具体名字是什么?

EKV model,笔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