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查看覆盖率时软件闪退,terminal打印信息如下,球大胜指点

楼主(2024-10-23):
catch signal 11 (Segmentation fault)
---------------
Thread 6 (Thread 0x7fc4e6f9d700 (LWP 100507)):
#0  0x00007fc4ebe5c9f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c4ebe5c89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0253a004 in LicenseCheckUtility ()
#3  0x00000000055d2c84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4  0x00007fc4f1d8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c4ebe95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5 (Thread 0x7fc4e2a28700 (LWP 100534)):
#0  0x00007fc4f1d8a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c4efc26675 in WTF::TCMalloc_PageHeap::scavengerThread()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WebKit.so.4
#2  0x00007fc4efc266c9 in WTF::TCMalloc_PageHeap::runScavengerThread(void*)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WebKit.so.4
#3  0x00000000055d2c84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4  0x00007fc4f1d8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c4ebe95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4 (Thread 0x7fc4e2227700 (LWP 100535)):
#0  0x00007fc4ebe8cb43 in select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c4f08d5133 in qt_safe_select(int, fd_set*, fd_set*, fd_set*, timeval cons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2  0x00007fc4f08d7ffc in QEventDispatcherUNIXPrivate::doSelect(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 timeval*)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3  0x00007fc4f08d8b22 in QEventDispatcherUNIX::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4  0x00007fc4f08ade2f in QEventLoop::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5  0x00007fc4f08ae0c8 in QEventLoop::exec(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6  0x00007fc4f07cfe33 in QThread::exec()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7  0x00007fc4f07d2661 in QThreadPrivate::start(void*)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8  0x00000000055d2c84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9  0x00007fc4f1d8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0 0x00007fc4ebe95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7fc4de61b700 (LWP 100538)):
#0  0x00007fc4f1d8ade2 in pthread_cond_timed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c4f07d13b6 in thread_sleep(timespec*)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2  0x00007fc4f07d1aed in QThread::msleep(unsigned lon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3  0x00000000049cb02e in ag::dveXThread::run() ()
#4  0x00007fc4f07d2661 in QThreadPrivate::start(void*)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5  0x00000000055d2c84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6  0x00007fc4f1d8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7  0x00007fc4ebe95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7fc4dc605700 (LWP 100690)):
#0  0x00007fc4ebe5c65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c4ebdd9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7fc4ebdda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0000046dd2e6 in sysiCrash ()
#4  0x00000000046dd7f3 in actUnexpectAction ()
#5  0x00000000046dd83b in catchSignalCB ()
#6  0x0000000003852e97 in _anrep_handler_signal ()
#7  <signal handler called>
#8  0x00007fc4f282fadf in mem_page_get_descr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snpsmalloc.so
#9  0x00007fc4f283bc50 in mem_free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7fc4f281f222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7fc4e95988c8 in SNPSle_bfa95170f0e69c64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2 0x00007fc4e959891a in SNPSle_4c72eb6e37712225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3 0x00007fc4e959913b in SNPSle_9ff9b2dce8f1fde9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4 0x00007fc4e959702c in SNPSle_36c2d46996c96605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5 0x00007fc4e95974f1 in SNPSle_2c2186f0f2f42415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6 0x00007fc4e9597607 in SNPSle_126d17af453e054a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7 0x00000000055d2c84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18 0x00007fc4f1d8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9 0x00007fc4ebe95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7fc4f28b95c0 (LWP 100498)):
#0  0x00007fc4ebe8addd in poll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c4ed393da8 in _XtWaitForSomething () from /lib64/libXt.so.6
#2  0x00007fc4ed39568b in XtAppProcessEvent () from /lib64/libXt.so.6
#3  0x00000000023f4ab1 in QtMotif::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4  0x00007fc4f08ade2f in QEventLoop::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5  0x00007fc4f08ae0c8 in QEventLoop::exec(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6  0x00007fc4f1204dd0 in QDialog::exec()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7  0x0000000002456bb0 in QwDialog::exec() ()
#8  0x000000000498c818 in ag::gui_open_cov_dlg_cmd(void*, cci_interp_s*, ll_list_s*) ()
#9  0x0000000005465fb6 in cci_check_command ()
#10 0x000000000463e085 in TclInvokeStringCommand ()
#11 0x000000000463fe9c in TclEvalObjvInternal ()
#12 0x000000000464172d in Tcl_EvalEx_Novas ()
#13 0x0000000004641d73 in Tcl_EvalEx ()
#14 0x000000000464213e in Tcl_Eval ()
#15 0x00000000044e880f in CCmdObj::CallCommand(char const*, char**) ()
#16 0x0000000004941559 in ag::utilFastTcl::invoke(bool, bool, bool, bool, bool, bool) ()
#17 0x0000000004a10d87 in ag::menuMgr::slotTriggered() ()
#18 0x00007fc4f08c201b in QMetaObject::activate(QObject*, QMetaObject const*, int, void**)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19 0x00007fc4f0de0a82 in QAction::triggered(bool)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0 0x00007fc4f0de0c60 in QAction::activate(QAction::ActionEven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1 0x00007fc4f1191ecd in QMenuPrivate::activateCausedStack(QList<QPointer<QWidget> > const&, QAction*, QAction::ActionEvent, bool)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2 0x00007fc4f1197931 in QMenuPrivate::activateAction(QAction*, QAction::ActionEvent, bool)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3 0x00007fc4f0e2cc38 in QWidget::event(QEven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4 0x00007fc4f1198aab in QMenu::event(QEven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5 0x00007fc4f0de59fc in QApplicationPrivate::notify_helper(QObject*, QEven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6 0x00007fc4f0de98d5 in QApplication::notify(QObject*, QEven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27 0x000000000246fe6b in QwApplication::notify(QObject*, QEvent*) ()
#28 0x00000000023e8623 in QwVdCovApplication::notify(QObject*, QEvent*) ()
#29 0x00007fc4f08aef7e in QCoreApplication::notifyInternal(QObject*, QEven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30 0x00007fc4f0de6793 in QApplicationPrivate::sendMouseEvent(QWidget*, QMouseEvent*, QWidget*, QWidget*, QWidget**, QPointer<QWidget>&, bool)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31 0x00007fc4f0e511a2 in QETWidget::translateMouseEvent(_XEvent cons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32 0x00007fc4f0e5009d in QApplication::x11ProcessEvent(_XEvent*)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Gui.so.4
#33 0x00000000023f57c4 in qmotif_event_dispatcher(_XEvent*) ()
#34 0x00007fc4ed389a39 in XtDispatchEvent () from /lib64/libXt.so.6
#35 0x00007fc4ed39562e in XtAppProcessEvent () from /lib64/libXt.so.6
#36 0x00000000023f4ab1 in QtMotif::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37 0x00007fc4f08ade2f in QEventLoop::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38 0x00007fc4f08ae0c8 in QEventLoop::exec(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39 0x00007fc4f08b1e3c in QCoreApplication::exec() () from /home/jjt/install/synopsys/verdi/verdi/T-2022.06/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40 0x00000000023ce9bd in QwApplication::exec() ()
#41 0x0000000001b4e1f4 in main ()
---------------
branchName=Verdi_T-2022.06 cnlDate=-- Sun May 29 05:02:50 PDT 2022 cnlEnv=Linux.0/64bit
uname(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3.10.0-1160.el7.x86_64 #1 SMP Mon Oct 19 16:18:59 UTC 2020 x86_64)
---------------
Process Size: 585097216 bytes
vdCov detected abnormal termination.
Log information written to
*********/vdCovLog/sysinfo_Oct23_1958.tar.
Please send this file to customer support.

网友:
重新打开会解决吗?或者把当前的terminal关了,重开?

楼主:
试了,不行。还是同样的

网友A(2024-11-25):
也遇见这个问题,换个Lic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遇见这个问题,换个Lic就行

在这基础上,还有一种可能  vcs和verdi不匹配

我之前同样lic的vcs2022+verdi2022没问题   vcs2023+verdi2022就会造成闪退  vcs2023+verdi2023也是可以的

楼主:
verdi和vcs都是2022.06

楼主:
vcs和verdi都是2022.06,应该跟版本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遇见这个问题,换个Lic就行

license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5-03-28):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

没有解决

网友:
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遇见这个问题,换个Lic就行

可以分享下lic,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