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问能否不用PLL做一个八倍频的倍频器

楼主(2024-10-23):
需要将125MHz的信号倍频至1GHz,如果不用PLL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用三个二倍频级联实现一个八倍频

网友:
用三个经典的基于delay的二倍频可以实现,但占空比不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个二倍频级联实现一个八倍频

二倍频具体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倍频具体用什么结构呢

有数字电路实现的,有模拟电路实现的,你找下相关的论文,照着里面的结构搭建就行

网友:
实现难度不亚于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