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震荡求助

楼主(2024-10-23):
本人在做一个可调电压输出,利用类似LDO原理,输入基准电压,第一级为折叠共源共栅单级放大器,第二级为PMOS,在第一级输出与最终输出处做密勒调零电阻补偿,

R1 R2 Cout均在片外,R1为固定电阻620K,R2为可调电阻0-500K,Cout为10pF

因为版图DRC天线规则要求,在Cc=2pF与Rc=500K间加入一个对地反偏二极管,以消除天线效应。

在后仿真时,各工艺角均满足条件,输出为1.25V,也加入了bonding wire寄生电感等,然而实际流片回来测试时,发现输出震荡,为三角波形式,频率约为40-50kHz 峰峰值大概500mV,均值在1.3V左右。

存在现象:1.将输出负载电容拿掉,或者换成1pF 100pF等利用示波器观察均震荡 ;
                2.当不焊接Cout时,输出对地阻抗(Cout 电容0805封装两个铜片间阻抗)利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为约R1+R2的值850K(可调电阻未拉满),但是焊接上Cout时电阻变  为200K附近。

注:测试为核心板COB形式封装,利用插针插到测试板上,再引出插针进行粗测试。Cout在核心板上及测试板上均留有0805封装,并且都焊上了电容。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会是那个对地反偏二极管出现问题了吗?还是这种测试方式不太合理导致的

电路示意图

电路示意图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大信号振荡,你改cout电容的时候,频率会变化吗?
之前仿真验过跳载吗?

网友:
那个天线效应二极管,对于正常工作状态来说,也就相当于一个小电容(结电容)和一个很大的电阻(结漏电),应该没什么影响。再说你后仿应该也是带着它的吧。
后仿是否带输出负载了?对bonding.wire寄生的估计是不是够?仿真相位裕度增益裕度是不是足够大?都可以复查一下。

网友:
和天线效应无关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统一回复一下:后仿真跳变也仿真了,负载也全带了,包括示波器电容模型,bonding wire模型用的1nH 10m ohm ,关于Cout电容改变 震荡波形频率这个还没有探究,一会探究完再来回复

楼主:
改变输出电容后震荡频率会有所改变,10pF对应70-80kHz的正弦 100pF对应三角波  1pF或者不焊更像是杂波

楼主(2024-12-04):
问题解决,加入更大电容就可以稳定,考虑是密勒补偿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