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28 XORGATE

楼主(2024-10-24):
各位大佬好:

小弟用umc28的工艺搭了一个二输入异或门,虽然前后仿功能都是正确的,但是后仿的功耗是前仿的好几倍。想可能是版图出了问题,但是也找不出具体的细节,向大佬求教。

楼主:
版图设计尽量用了M3做信号线减小一些寄生;提取出来的寄生情况:能看出来大部分来自于晶体管自己的寄生,还有一些是其他网络的寄生

楼主:
仿真测试用的是A输入一直是0,B输入一直在01之间跳变。
后仿真能明显看到calibre模型跳变更慢

后仿真

后仿真

前仿真

前仿真

楼主:
最后的功耗相差了三倍之多,小弟无论如何优化提参都只能略微提升后仿性能,但是还是跟前仿差了非常多,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图设计尽量用了M3做信号线减小一些寄生;提取出来的寄生情况:能看出来大部分来自于晶体管自己的寄生,还 ...

把这里所以层次都画大一些,尤其是TGO这种, 能合并都要合并。 然后和电路对比mos的sa sb sc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里所以层次都画大一些,尤其是TGO这种, 能合并都要合并。 然后和电路对比mos的sa sb sc等等 ...

感谢大佬,但是我这个用的是umc28的0.9管子,似乎没有TGO层;您说层次化大一些就是相邻器件的这种层合成一个吗

网友B:
presim有开吗,前仿的model换成layout对应的instance呢,就base layer的cap来说,layout不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sim有开吗,前仿的model换成layout对应的instance呢,就base layer的cap来说,layout不会有啥问题 ...

我前后仿用的都是umc28 的N_HVT和P_HVT,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对应instance

版图里是直接generrate all from source 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里所以层次都画大一些,尤其是TGO这种, 能合并都要合并。 然后和电路对比mos的sa sb sc等等 ...

感谢大佬,但是我umc28用的0.9管子好像没有这些层,HVTP HVTN这些我都合并成一块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