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给SRAM输入信号过DFF的时候是否需要加reset?

楼主(2024-10-24):
今天asic面试遇到一个问题,假定已有一块SRAM,实现cache的tag memory。
已知的端口有:
* we         -- write enable
* waddr  -- write address
* wdata   -- write data
* re          -- read enable
* raddr   -- read address
* rdata    -- output read data.
其中有一问是给输入信号过DFF,
面试大哥的例子是这样
reg wdata_q;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wdata_q <= wdata;
end
面试大哥的解释是,这些输入信号不需要加reset,因为会有enable信号去屏蔽误读误写。

但是我觉得,在上电的时候,驱动enable信号的dff会是x(unknown)状态,
就是即可能是1也可呢是0。
如果是1的情况,还是会误读误写tag memory。

这里究竟是否需要加reset,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上电时即便误读写,也不会有影响吧,又不会将这时候的读写的数据视为有效的数据。

网友B:
reset信号可以加,如果有function需求,例如global reset等,需要有reset。上电时无所谓了,因为这个时候clock都不一定处于稳定状态,等function正常运行了,用enable保证就可以的

网友:
不用加复位,误读写没关系,本来ram上电也是随机值。问题中都没有出现enable信号面试大哥还要乱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即便误读写,也不会有影响吧,又不会将这时候的读写的数据视为有效的数据。 ...

谢谢大佬。

因为这个ram的功能是cache tag,所以如果从cache flush的角度考虑,也可以避免误读误写。
但是我觉得加reset就可以避免x状态的信号在流水线中传递。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实际asic设计中,是否会添加一个rese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信号可以加,如果有function需求,例如global reset等,需要有reset。上电时无所谓了,因为这个时候cl ...

谢谢大佬举的例子,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reset信号的话,x状态的信号就会在流水线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在asic设计中,这个x信号是否应该被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因为这个ram的功能是cache tag,所以如果从cache flush的角度考虑,也可以避免误读误写。

我不知道sram用于实现cache tag的背景,不过我接触的实际asic项目中用sram做数据缓存,输入数据寄存器是带reset的。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感觉控制流没有x态,逻辑上就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举的例子,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reset信号的话,x状态的信号就会在流水线中存在很长一 ...

实在在asic中是没有X (unknown)的,要么是0,要么是1 (或者高阻态),  所谓的unkonwn是无法确定是0还是1. SRAM的话,一般是先写再读,再第一次写之前状态无所谓的,可能是0,也可能是1,这个看初始化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