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后仿

楼主(2024-10-24):
数模混合后仿,calibre view 有2个G,
步骤1:【AMS 】仿真【config】中对应模块 设置为【calibre】,
步骤2:打开【ADE L】,点击【netlist  and  run】,会产生网表,等了1、2个小时,弹出【irun.log】
【ncvlog 】很快运行结束,运行到【elaborating the design hierarchy】 ,【run.log】就不动了,目前停了 7-8 小时
【terminal】--【top】--【ncelab】的【CPU】占比是【100%】

请问怎么继续仿真 ?等着还有意义吗?
或者,请教其他的 数模混合 后仿 方法?

网友:
没有看到进入transient 仿真吗?你的log里面应该是有error。可以贴出来看一下。刚开始不需要方针太长,直接10n就行,因为需要确保ams仿真能正常跑起来,再去设定正常仿真时间。

网友:
仿真的规模是多大,服务器是什么性能的。

网友:
2G看起来规模挺大的,你看看能不能多核跑呢,如果log里面没有报err,那就是纯粹的慢了,多核跑可以加快;
还有就是像3楼问的,如果规模太大,服务器性能不好,你确实不一定跑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