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载对运放的影响

楼主(2024-10-24):
运放后面接50欧姆负载会不会影响运放的增益?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输出电阻多大呀,输出电阻比负载小,输出电阻比负载电阻大很多的话,肯定会影响增益

网友:
看输出阻抗了,后面接负载电阻,相当于并联输出阻抗了,如果负载电阻大于输出阻抗一个数量级的话,影响小,否则的话影响就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输出电阻多大呀,输出电阻比负载小,输出电阻比负载电阻大很多的话,肯定会影响增益 ...

我接成低通滤波器,输出阻抗80欧姆,但是接50欧姆负载,仿真得到增益很低,我本身设计增益是6dB

网友:
当然会有影响了,影响大还是小 需要自己评估

网友:
接电阻得看你最后一级的输出阻抗,比如我做的一个第三级Ro是1KΩ,那我再接一个小电阻肯定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