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注入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4-10-24):
为什么dummy管的尺寸要为M1的一半,导通时间晚一点可以理解。

网友A:
你看到的不是完整的分析。其实dummy是做在两边各一个的,尺寸是一半,认为电荷会平均跑到两边,被旁边两个dummy MOS捕获注入的电荷。但是Vin那边,一般是个强源,认为注入的电荷几乎没多大影响,所以就删除了。最终结果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的不是完整的分析。其实dummy是做在两边各一个的,尺寸是一半,认为电荷会平均跑到两边,被旁边两个d ...

互补开关两边各一个 尺寸是对面互补Mos管的一半 这个我知道 就是不知道为啥尺寸是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补开关两边各一个 尺寸是对面互补Mos管的一半 这个我知道 就是不知道为啥尺寸是一半
...

这个就是认为你开关在快速关断后,主开关的沟道电荷会流向两边,一边一半,这样会被两边的dummy MOS恰好吸收到沟道,就不会影响通路上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的不是完整的分析。其实dummy是做在两边各一个的,尺寸是一半,认为电荷会平均跑到两边,被旁边两个d ...

意思是互补开关产生的沟道电荷和单个开关产生的差不多 所以当电荷平均分配到MOS管的两边 只需要两个一半尺寸的电容就可以吸收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认为你开关在快速关断后,主开关的沟道电荷会流向两边,一边一半,这样会被两边的dummy MOS恰好 ...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怎么理解“M2自身电荷对Vo节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怎么理解“M2自身电荷对Vo节点的影响”

我的理解是M2其实就是电容,如果M2关断时间晚于M1打开时间,会有一部分电荷存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