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C path约束问题

楼主(2024-10-24):
如果要约束cdc path 需要向design 询问哪些信息,以及具体的约束方法?

网友:
问题不是清晰,如果跨时钟没有function要求,直接设置成async就可以了。如果是同步的,那么要分析timing了,设置mcp等。有时是异步的,但又希望约束delay,那么要用set_max_dela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