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的S家TCAD2024.03和2024.09版本的安装心得

楼主(2024-10-24):
只谈一下自己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我的系统Cent8stream,实测AlmaLinux8也可以。
2024.03版:
  • 只能在联网的情况下正常跑仿真。wireshark抓包可以看到一直在和s家的服务器通信(28.0开头)(图1)
  • 不联网的话仿真就会随机(?)出现以下问题(图2)

2024.09版:
  • 能在不联网的情况下正常仿真,而且打开速度特别丝滑
  • 唯一的问题是optimization和tcadtospice相关功能无法使用,会报错,可以用命令genopt -h复现(图3),提示缺一个python的包spice_utils。
  • 解决方法:由于2024.03在联网情况下可以正常跑optimization,去2024.03的安装目录里搜spice_utils,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文件夹,把这个文件夹复制到2024.09的相应位置,就能正常使用了。(估计是临时工打包主程序疏忽了,庆幸2024.03和2024.09的python包加密密钥是相同的)
  • 尚未解决的问题:安装2024.09打补丁的时候会有一段报错,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一些功能,有待测试所有功能。

最后是一些安装的tips:

图1

图1

图3

图3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大佬,2024.09是否在patch上需要做特殊的处理才能不联网仿真?我自己的情况是2024.09也会出类似图2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大佬,2024.09是否在patch上需要做特殊的处理才能不联网仿真?我自己的情况是2024.09也会出类似 ...

patch过程我没有也没那个能力做任何特殊处理。也许是scl的版本问题?我用的是2021.03版本的。

网友(2024-12-13):
引用 楼主:
patch过程我没有也没那个能力做任何特殊处理。也许是scl的版本问题?我用的是2021.03版本的。
...

同样的问题,09在离线服务器上随机error,还不知道啥原因,在联网的虚拟机上确实能跑完,这么说我要试试虚拟机离线看看还能不能跑

网友:
想问一下,2024版各位都是安装到什么系统上的

网友: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B:
想问一下您,tcadtospice功能如何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您,tcadtospice功能如何才能用呢?

我记得会和optimization报一样的错误,直接参考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会和optimization报一样的错误,直接参考1楼

试过了,但我的03版本和09版本一样 都跑不了tospice
功能,

网友C(2025-01-23):
楼主能分享一下spice_utils这个包吗 ,似乎有的人就算没有这个包,也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一下spice_utils这个包吗 ,似乎有的人就算没有这个包,也能打开 ...

不可能吧,难道是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阿里云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难道是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阿里云盘

大佬,这个放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D:
24.09跑tcadtospice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能分享一下24.03的spice_utils库么,手里面没这个版本。

楼主:
单独的spice_utils自解压包阿里云盘,windows下运行后会自动解压得到2403的spice_utils文件夹。
放置路径:
TCAD安装路径/W-2024.09/tcad/W-2024.09/linux64/lib/python3.11/site-packages/spice_uti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放在哪个位置呢??

TCAD安装路径/W-2024.09/tcad/W-2024.09/linux64/lib/python3.11/site-packages/spice_utils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09跑tcadtospice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能分享一下24.03的spice_utils库么,手里面没这个版本。
...

2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放在哪个位置呢??

-TCAD安装路径

-W-2024.09
-tcad
-W-2024.09
-linux64
-lib
-python3.11
-site-packages
-spice_utils

网友:
引用 楼主:
-TCAD安装路径

-W-2024.09

感谢大佬!!!

网友:
大佬能向您学习一下crack方法吗,装了一周了还没成功,哭了

网友(2025-04-16):
引用 楼主:
TCAD安装路径/W-2024.09/tcad/W-2024.09/linux64/lib/python3.11/site-packages/spice_utils

感谢大佬

网友(2025-05-20):
W-2024.09缺少的spice_utils文件夹,可以放到这个目录里面

sentaurus/W-2024.09/tcad/W-2024.09/linux64/lib/python3.11/site-packages

网友(2025-08-09):
能用百度盘分享一下附件吗?谢谢!

网友:
博主,我用的是2024.09 sp1的替换补丁后,使用optimization依旧显示一样的报错。

网友(2025-09-20):
軟件可分享嗎?

网友:
25.06也是会随机给你报错,机器联网,但是ban了官网地址

网友(2025-10-21):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难道是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阿里云盘

大佬,你知道为啥运行这个Mystic_tutorial 例子的时候,他会突然终止报错吗?

Total run time: 0hr 0min 26s
free(): invalid pointer
Finished: Tue Oct 21 01:59:28 EDT 2025
/home/centos_stu/Program/sentaurus/STDB/Applications_Library/GettingStarted/tcadtospice/mystic/Mystic_tutorial/n3896_/Mystic/3896-low-drain/batch_script_1: line 7: 170527 Aborted                 $STROOT/bin/Mystic /home/centos_stu/Program/sentaurus/STDB/Applications_Library/GettingStarted/tcadtospice/mystic/Mystic_tutorial/n3896_/Mystic/3896-low-drain/a7766954fb82a73d -d /home/centos_stu/Program/sentaurus/STDB/Applications_Library/GettingStarted/tcadtospice/mystic/Mystic_tutorial/enigma/mongodb.conf -m /home/centos_stu/Program/sentaurus/STDB/Applications_Library/GettingStarted/tcadtospice/mystic/Mystic_tutorial/./pp3896_mys.mod -ds 3896-low-drain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
| <string>:11 in <module>                                                      |
|                                                                              |
|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 |
| 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ges/enigma/enigma3.py:806 in           |
| run_script                                                                   |
|                                                                              |
|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 |
| 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 |
| ges/enigma/enigma3.py'                                                       |
|                                                                              |
|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 |
| 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ges/enigma/enigma3.py:802 in           |
| run_script                                                                   |
|                                                                              |
|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 |
| 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 |
| ges/enigma/enigma3.py'                                                       |
|                                                                              |
| /home/centos_stu/Program/sentaurus/STDB/Applications_Library/GettingStarted/ |
| tcadtospice/mystic/Mystic_tutorial/n3896_eng.py:16 in <module>               |
|                                                                              |
|   13                                                                         |
|   14 mystic.inputfile  = mystic_inputfile1                                   |
|   15 mystic.args.model = initial_modelcard                                   |
| ❱ 16 mystic(previous=None,   dataset=f"{node}-low-drain")                    |
|   17                                                                         |
|   18 mystic.inputfile  = mystic_inputfile2                                   |
|   19 mystic.args.model = None                                                |
|                                                                              |
|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 |
| 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ges/enigma/apps/base.py:321 in         |
| __call__                                                                     |
|                                                                              |
|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 |
| 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 |
| ges/enigma/apps/base.py'                                                     |
|                                                                              |
|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 |
| 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ges/enigma/apps/mystic.py:118 in       |
| simulate                                                                     |
|                                                                              |
|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 |
| 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 |
| ges/enigma/apps/mystic.py'                                                   |
|                                                                              |
|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 |
| 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ges/enigma/apps/base.py:435 in         |
| simulate                                                                     |
|                                                                              |
|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 |
| 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 |
| ges/enigma/apps/base.py'                                                     |
|                                                                              |
|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 |
| 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ges/enigma/apps/mystic.py:96 in _wait  |
|                                                                              |
|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 |
| 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uild2/enigma/lib/python3.11/site-packa |
| ges/enigma/apps/mystic.py'                                                   |
|                                                                              |
|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 |
| uild2/libjambon/lib/python3.11/site-packages/libjambon/frontend.py:688 in    |
| wait_local                                                                   |
|                                                                              |
|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mote/swefs1/PE/products/tcad/x2025. |
| 09_rel/clientstore/tcad_x2025.09_rel_build2/libjambon/lib/python3.11/site-pa |
| ckages/libjambon/frontend.py'                                                |
+------------------------------------------------------------------------------+
JobError: Some backend jobs have failed. Please check the Enigma screen output
for a list of failed jobs

ERROR on evaluation of Python script

网友:
不错  我目前也用的是24.09,没啥大问题!很丝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