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寄存器测试9步法升序和降序是什么意思,具体怎样实现呀

楼主(2024-10-24):
请问寄存器测试9步法升序和降序是什么意思,具体怎样实现呀。

网友:
我理解的意思是一个module 有多个寄存器R1 R2 R3,升序降序指的是偏移地址的升降,就是R1-》R2-》R3 和R3-》R2->R1  的区别

网友:
应该是对寄存器表单生成的寄存器module的测试,升序就是地址从0开始依次递增,按照寄存器的最小地址对齐,遍历所有寄存器地址。逆序就是从最大地址开始递减。

网友:
如果你有100个寄存器,你先写0,1,2....99 ; 写完了再99,98....1,0 这样

网友:
升序降序就是楼上说的
实现的话用foreach遍历寄存器模型就行了

网友:
Mark一下,寄存器测试,之前做过,和这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