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们一个IC S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4-10-24):
如图,企图搭建一个分布式放大器,可是仿真出来S21为什么是负数呀?我的管子都在饱和区

并且,想请问一下怎么根据S参数看带宽呢
谢谢各位大佬!!

S参数

S参数

电路

电路

网友A:
你那些电感值都有多大?

网友B:
都是衰减就是负的啊,你这都没有传输线,你跑AC能还原的

网友C:
你那两个管子的gate的电源回路上没有电感,rf信号都被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衰减就是负的啊,你这都没有传输线,你跑AC能还原的

请问是需要怎么改呢?把电感换成传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两个管子的gate的电源回路上没有电感,rf信号都被短路了

请问是这个地方缺少电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电感值都有多大?

基本都在几百p到1n

网友D:
233333你先把分布式的东西放下,负载是一个电压源为主,这样能有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3333你先把分布式的东西放下,负载是一个电压源为主,这样能有增益吗

谢谢大佬,能麻烦稍微解释一下该怎么做吗?我实在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3333你先把分布式的东西放下,负载是一个电压源为主,这样能有增益吗

可是这个电压源不是提供VDD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电压源不是提供VDD的吗

少加一个电阻

网友E:
管子的偏置方式有问题,栅极串大电容到GND相当于AC GND,RF信号被旁路了,直接把串的电容删掉就行了,有必要的话信号通路到栅极之间可以串一个大电容隔直。另外,你应该关注的是功率增益而不是电压增益吧,那你就要加输入输出匹配网络,S11和S22都要足够小。
带宽的话主要看是1dB带宽还是3dB带宽,分别是S21峰值-1dB或3dB~S21峰值之间的频率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的偏置方式有问题,栅极串大电容到GND相当于AC GND,RF信号被旁路了,直接把串的电容删掉就行了,有必 ...

好勒好勒,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