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频率

楼主(2024-10-24):
书上定义:nyquist频率=fs/2,fs≥2*fmax (信号的最高频率)
书上定义:nyquist频率=2*BW,  OSR=fs/(2*BW)
fs/2=2*BW???
代入得到OSR=2,这样OSR值为2?

关于奈奎斯特频率、采样频率、输入信号带宽、过采样率  关系出现混乱

网友A:
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意思应该是奈奎斯特系统的采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意思应该是奈奎斯特系统的采样频率

两个公式的采样频率不是一个采样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公式的采样频率不是一个采样频率?

第一个公式适用于奈奎斯特系统,BW<=奈奎斯特频率=fs,nyq/2,指的是被采样信号的带宽(Bandwidth,BW)不应该超过采样频率的1/2,否则就会发生混叠。

第二个公式适用于过采样系统,在过采样系统中,每osr次采样才会产生一个输出,BW<=奈奎斯特频率=fs,oversampling/(osr*2)=fs,nyq/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公式适用于奈奎斯特系统,BW

感谢 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