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万火急!!TOP里用脚本撒dummy,为什么撒不上数字部分

楼主(2024-10-24):
数字部分的金属密度不够,但是用脚本单独撒数字部分的dummy,撒不进去;
直接在TOP里面用脚本,能撒到模拟部分上,数字部分还是撒不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数字部分走线比较密,脚本的dummy方块比较大所以撒不进去

网友B:
数字是一点都没加吗?

网友C:
可能数字部分布线虽然比较稀疏,但比较均匀,相邻两条金属之间的距离不足以放下一块dummy

网友D:
数字加了blo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加了blockage?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是一点都没加吗?

数字是又内部电路和外部两圈金属环(电源、地)组成的,金属环上和靠近环的内边缘加了一点点,中间区域一点也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数字部分布线虽然比较稀疏,但比较均匀,相邻两条金属之间的距离不足以放下一块dummy ...

放一块dummy一般需要多大空间呢?我看数字内部还是又比较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数字部分走线比较密,脚本的dummy方块比较大所以撒不进去

脚本的方块是2*5;数字里的空白有4*30呢

网友D:
是明显看着有很大空间加不上,还是没有空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脚本的方块是2*5;数字里的空白有4*30呢

dummy与有用金属之间的距离多少?2×5可以旋转么?

网友E:
数字后端也是可以撒dummy的,让数字后端撒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后端也是可以撒dummy的,让数字后端撒呗

我们用的是一样的脚本,数字跑出来的结果和我一样,也撒不到中间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明显看着有很大空间加不上,还是没有空间了

空间大 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mmy与有用金属之间的距离多少?2×5可以旋转么?

应该是不能旋转的,M3是2* 5;M2就是5*2这样

网友F:
应该是脚本里设置了和线之间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建议修改脚本规则或者铺的dummy块大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能旋转的,M3是2* 5;M2就是5*2这样

我做的t22的dummy方向是可以改的,你看看你的dummy方向是不是和数字部分的布线方向不一致了,一般一层横向,一层纵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t22的dummy方向是可以改的,你看看你的dummy方向是不是和数字部分的布线方向不一致了,一般一层横 ...

问题是我单独给数字加也加不上呢,如果是方向问题,单独加数字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脚本里设置了和线之间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建议修改脚本规则或者铺的dummy块大小 ...

脚本里相关内容如下,我应该怎么改呢?我没看懂这个:
SETLAYER BORDER = BORDERi OR (HOLES BORDERi)

#//=====================
#//AA Dummy insertion
#//=====================

#//Dummy AA rectangles constrains

SETLAYER EXTENT_AA = SIZE BORDER BY -4

SETLAYER PA_S = SIZE PA BY 7
SETLAYER AA_B_1 = SIZE ((((AA OR DUMBA) OR RESAA) OR RESNW) OR RESP1) BY 2
SETLAYER AA_B_2 = SIZE ((GT OR CG) OR GP) BY 2
SETLAYER AA_B_3_DNW = (SIZE DNW BY 3) NOT (SIZE DNW BY -3)
SETLAYER AA_B_3_HVBN = (SIZE HVBN BY 3) NOT (SIZE HVBN BY -3)
SETLAYER AA_B_3_NW = (SIZE NW BY 3) NOT (SIZE NW BY -3)
SETLAYER AA_B_3_TPW = (SIZE TPW BY 3) NOT (SIZE TPW BY -3)
SETLAYER AA_B_3_PSUB = (SIZE PSUB BY 3) NOT (SIZE PSUB BY -3)
SETLAYER AA_B_3_ONO = (SIZE ONO BY 3) NOT (SIZE ONO BY -3)
SETLAYER AA_B_3 = ((((AA_B_3_DNW OR AA_B_3_HVBN) OR AA_B_3_NW) OR AA_B_3_TPW) OR AA_B_3_PSUB) OR AA_B_3_ONO
SETLAYER AA_B = ((PA_S OR AA_B_1) OR AA_B_2) OR AA_B_3

#Dummy AA rectangles produce regulation

SETLAYER DUMAA_all_0 =  RECTANGLES 1.6 1.6 0.4 INSIDE OF LAYER EXTENT_AA
SETLAYER DUMAA_all = DUMAA_all_0 NOT INTERACT AA_B

#Output results of AADUM insertion

if { [string equal $AA_insert YES] == 1 } {
RULECHECK DUMAA_all_out { COPY DUMAA_all }
DRC CHECK MAP DUMAA_all_out GDSII 10 1 AUTOREF
}

if { [string equal $AA_insert YES] == 1 } {
#//=====================
#//GT Dummy insertion
#//=====================

#//Dummy GT rectangles produce regulation

SETLAYER DUMGT_all = (SIZE (DUMAA_all AND ONO) BY -0.4) NOT INTERACT DUMBP

#Output results of GTDUM insertion

if { [string equal $GT_insert YES] == 1 } {
RULECHECK DUMGT_all_out { COPY DUMGT_all }
DRC CHECK MAP DUMGT_all_out GDSII 30 1 AUTOREF
}

#//=====================
#//CG Dummy insertion
#//=====================

#//Dummy CG rectangles produce regulation

SETLAYER DUMCG_all = (SIZE (DUMAA_all AND ONO) BY -0.2) NOT INTERACT DUMBP

#Output results of CGDUM insertion

if { [string equal $CG_insert YES] == 1 } {
RULECHECK DUMCG_all_out { COPY DUMCG_all }
DRC CHECK MAP DUMCG_all_out GDSII 57 1 AUTOREF
}

#//=====================
#//GP Dummy insertion
#//=====================

#//Dummy GP rectangles produce regulation

SETLAYER DUMGP_all = (SIZE (DUMAA_all NOT ONO) BY -0.32) NOT INTERACT DUMBP

#Output results of GPDUM insertion

if { [string equal $GP_insert YES] == 1 } {
RULECHECK DUMGP_all_out { COPY DUMGP_all }
DRC CHECK MAP DUMGP_all_out GDSII 83 1 AUTOREF
}

}

#//======================
#//Mn Dummy insertion
#//======================

set metal_all { M1 M2 M3 M4 M5 M6 }

#//Dummy Mn rectangles constrains
SETLAYER EXTENT_M = SIZE BORDER BY -2

SETLAYER M_B_all_1 = SIZE (AA AND ((GT OR CG) OR GP)) BY 2
SETLAYER M_B_all_2 = SIZE DUMBM BY 2
SETLAYER M_B_all = M_B_all_1 OR M_B_all_2

foreach metal_layer $metal_all {
SETLAYER ${metal_layer}_B_1 = SIZE $metal_layer BY 2
SETLAYER ${metal_layer}_B = M_B_all OR ${metal_layer}_B_1

}

#//metal dummy rectangles produce regulation

SETLAYER EXTENT_M_ODD   =  SHRINK EXTENT_M LEFT BY 4 BOTTOM BY 2
SETLAYER DUMMX_ALL_ODD_1 = RECTANGLES 2 5 6 2 INSIDE OF LAYER EXTENT_M
SETLAYER DUMMX_ALL_ODD_2 = RECTANGLES 2 5 6 2 INSIDE OF LAYER EXTENT_M_ODD
SETLAYER DUMMX_ALL_ODD = DUMMX_ALL_ODD_1 OR DUMMX_ALL_ODD_2

SETLAYER EXTENT_M_EVEN   =  SHRINK EXTENT_M LEFT BY 2 BOTTOM BY 4
SETLAYER DUMMX_ALL_EVEN_1 = RECTANGLES 5 2 2 6 INSIDE OF LAYER EXTENT_M
SETLAYER DUMMX_ALL_EVEN_2 = RECTANGLES 5 2 2 6 INSIDE OF LAYER EXTENT_M_EVEN
SETLAYER DUMMX_ALL_EVEN = DUMMX_ALL_EVEN_1 OR DUMMX_ALL_EVEN_2

set metal_gds_number(M1) 61
set metal_gds_number(M2) 62
set metal_gds_number(M3) 63
set metal_gds_number(M4) 64
set metal_gds_number(M5) 65
set metal_gds_number(M6) 66

for { set i 0 } { $i < 6 } { incr i } {
  if { [string equal [set [lindex $metal_all $i]_insert] YES] == 1 } {
    if { [expr round(fmod($i,2))] == 0 } {
    SETLAYER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 = DUMMX_ALL_ODD NOT INTERACT [lindex $metal_all $i]_B
    RULECHECK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_OUT { COPY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 }
    DRC CHECK MAP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_OUT GDSII $metal_gds_number([lindex $metal_all $i]) 1 AUTOREF

    } else {
    SETLAYER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 = DUMMX_ALL_EVEN NOT INTERACT [lindex $metal_all $i]_B
    RULECHECK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_OUT { COPY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 }
    DRC CHECK MAP DUM[lindex $metal_all $i]_ALL_OUT GDSII $metal_gds_number([lindex $metal_all $i]) 1 AUTOREF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单独给数字加也加不上呢,如果是方向问题,单独加数字应该没问题啊
...

这个方向是根据rule文件里面写的来的,跟数字还是模拟没关系  ,你看一下你成功撒的dummy的方向和,比如metal2的dummy的方向,和数字走线方向会不会冲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脚本里相关内容如下,我应该怎么改呢?我没看懂这个:
SETLAYER BORDER = BORDERi OR (HOLES BORDERi)

看了一下脚本内容应该是同一个工艺脚本,不过我们用到的是带BCD的脚本修改的
这个是我写的,需要修改两处
第一处:添加Dummy的区域定义,我这里定义的是以2.5x2.5里铺2x2的单元
//Revised By Luo 20240930 cell 2.5x2.5 dummy 2x2
EXTENT_Mn = SIZE BORDER BY -2.5
DUMMX_ALL_Mn = RECTANGLES 2 2 0.5 INSIDE OF LAYER EXTENT_Mn

第二处 修改下面的循环里有关DUMMX_ALL_EVEN 和 DUMMX_ALL_ODD的为上面定义的Dummy区域定义,这样就会修改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本里相关内容如下,我应该怎么改呢?我没看懂这个:
SETLAYER BORDER = BORDERi OR (HOLES BORDERi)

S家的这个脚本里面还是有许多缺点,需要自己改改。
你描述的数字部分撒不上dummy的问题。
可以通过撒dummy的大小和间距解决,具体代码位置:
SETLAYER EXTENT_M_ODD         =  SHRINK EXTENT_M LEFT BY 4 BOTTOM BY 2                (将这里的4和2改为1.5和1.5,减小添加dummy的BORDER左边和下面的距离)
SETLAYER DUMMX_ALL_ODD_1 = RECTANGLES 2 5 6 2 INSIDE OF LAYER EXTENT_M           (将这里的长度2和宽度5改为你需要的dummy大小,我一般用1和1,6和2改为你需要的左右和上下间距大小,我一般用0.5和0.5)
SETLAYER DUMMX_ALL_ODD_2 = RECTANGLES 2 5 6 2 INSIDE OF LAYER EXTENT_M_ODD (此条改为和上面一致)
SETLAYER DUMMX_ALL_ODD = DUMMX_ALL_ODD_1 OR DUMMX_ALL_ODD_2                    (此条不需要修改)
下面的EVEN可以改为和上面ODD一致。
假如数字部分仍然没有加dummy,那就是下面两条语句描述的层次是不是把你数字模块的绝大部分面积盖住了。
SETLAYER M_B_all_1 = SIZE (AA AND ((GT OR CG) OR GP)) BY 2
SETLAYER M_B_all_2 = SIZE DUMBM BY 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脚本内容应该是同一个工艺脚本,不过我们用到的是带BCD的脚本修改的
这个是我写的,需要修改两处 ...

能发一个你的版本我看一眼吗?我这边修改起来还是i有点疑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发一个你的版本我看一眼吗?我这边修改起来还是i有点疑惑

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SMIC_CalDMF_018MS_and_BCD_AUTO_V1.30_REV0_0 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SMIC_CalDMF_018MS_and_BCD_AUTO_V1.30_REV0_0 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的
...

我没这个文件

网友G:
手撒金属片呗

网友H:
skill脚本吗?一般工艺有自带的dummy rule,然后calibre撒,如果是calibre rule,去看rule是不是把数字区域给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撒金属片呗

数字部分手动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skill脚本吗?一般工艺有自带的dummy rule,然后calibre撒,如果是calibre rule,去看rule是不是把数字区域 ...

好的

网友:
4*30放不进去正常的。dummy rule不是满足最小间距就可以了,也看对dummy metal和同层/邻层有效metal的间距要求;一般为了防止dummy块影响信号寄生,间距要求都比较大。

网友:
如果非要满足density,那就手改一下dummy rule,把加的dummy块和间距都搞小一点。加完记得让PR带上dummy抽后仿,看STA。

网友:
应该不是没加识别加dummy范围的层次吧

网友I:
你这个是你没把报错打开吧,导致加不上。有空间报错没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你没把报错打开吧,导致加不上。有空间报错没全开

空间报错在哪里开启?

网友J:
引用 楼主:
脚本的方块是2*5;数字里的空白有4*30呢

从脚本上看,数字的空间,最小最小都要6*9才能塞下去一个dummy,4*30的话确实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脚本上看,数字的空间,最小最小都要6*9才能塞下去一个dummy,4*30的话确实塞不进去
...

看不太懂脚本,6*9是怎么推出来的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懂脚本,6*9是怎么推出来的呢?

脚本里面按照design rule的写法是,dummy与metal要保持2um的距离,一个2*5的dummy,距离它附近的metal要保持2um,那最小的空间要(2+4)*(5+4)才能塞得下一个dummy,回复晚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脚本里面按照design rule的写法是,dummy与metal要保持2um的距离,一个2*5的dummy,距离它附近的metal要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