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多模块版图,分开仿真性能良好,将版图画在一起后性能大幅下降

楼主(2024-10-24):
如题,连接各模块的地线和电源线都很粗。
不清楚为什么分立的元件用testbanch连接在一起仿真性能很好,版图画在一起就有性能下降

对比知是寄生R的原因,可外围模块间连线电阻不大啊。
有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一个定位问题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模拟电路,对比提取RC、R、C定位到是寄生R引起的性能恶化。模块之间用顶层金属连接 ...

1、什么电路的性能,性能恶化了多少?不抽取R性能就不恶化,这还是需要具体到哪个性能。

2、对于①,还是得看你是什么电路,版图上怎么连接的,如果能放出图片会有利于讨论。
3、对于net而言,你只需要关注模块间连接的net,在抽取前依次block对应net,排列组合一下就可以找到哪个具体哪个net的问题

网友:
既然确认是寄生R的问题了,就进一步找找具体是哪个地方寄生R的问题吧。大不大,不能光看数值,对寄生不敏感的地方,1000Ω也不大,对寄生很敏感的地方,可能1Ω甚至0.1Ω也是大的。

网友A:
哪种电路,数字/模拟/射频?怎么确定的是寄生电阻的问题,寄生电容没影响?模块之间怎么连接?分立没问题合起来有问题肯定是模块间互连的问题,你的情况描述还可以再细节一点。你可以先检查一下calibre view里面的器件参数抽取的对不对,确实是会出现分开和和起来抽取出来不一样的问题。如果没问题可以看report里面每个net的寄生参数明显超出预期了,然后在分立的schematic里把这一部分寄生用理想元件直接接在电路里面仿真最终定位出来是哪一条net的影响最大,然后再通过修改走线或布局减小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种电路,数字/模拟/射频?怎么确定的是寄生电阻的问题,寄生电容没影响?模块之间怎么连接?分立没问题合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电路,数字/模拟/射频?怎么确定的是寄生电阻的问题,寄生电容没影响?模块之间怎么连接?分立没问题合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模拟电路,对比提取RC、R、C定位到是寄生R引起的性能恶化。模块之间用顶层金属连接,gnd和vdd用20u的粗线绕了一圈给内部供电
问题是
①因为模块间连线不多且粗,不知道为什么连在一起后寄生R导致了相比分立模块的性能恶化

②提参spf网表中net特别多,不知道如何定位哪里是影响寄生R最大的关键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什么电路的性能,性能恶化了多少?不抽取R性能就不恶化,这还是需要具体到哪个性能。

2、对于①,还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已最佳。

想请问在3.中“抽取前依次block对应net”是不是对应下图中的net filter。
我用的是Starrc提参,其中有netlist_select_nets这一选项,界面如下。
可不太清楚怎么用?
试了一下把对于RC提参:把全部左侧net按default netlist_type选取到右侧后 仿真结果和RC后仿不同,也与前仿结果不同。所以应该不是把需要提参的net放到右边这样筛选。不太清楚什么用法,请问您有头绪吗?如果是PEX提参的话net select应该怎么用呢,是不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已最佳。

想请问在3.中“抽取前依次block对应net”是不是对应下图中的net filter。

没用过starrc,在pex里面就是在output里选net就看得见了

网友(2025-05-07):
博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仿真DLL也碰到这种问题,各个小模块提参加进去跑仿真没问题,结果集成到一块就炸了,似乎是地线的问题,但是一直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