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压基准为何会受电源电压大信号影响?

楼主(2024-10-24):
最近仿一个BGR,VDD在100us内从0上升到VDD,BGR在VDD上升过程中会比静态时候略高一点,而且VDD斜率越大和静态的误差越大,最大的时候甚至达到50mV.

我查看了各个内部节点的波形,发现是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在VDD上升的时候差值比较大,我感觉可能是环路增益不够了,但是不清楚具体什么原因.

请问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吗?还是可以通过调整放大器消除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在变化,相当于小信号,跟你的电路电源抑制比有关吧?插眼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