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DSM(CIFF)的simulink仿真有谐波出现是为什么

楼主(2024-10-24):
rt,小白设计一个二阶ciff结构的DSM时,按照参考教程跑出来ntf和各个系数后在simulink进行仿真,发现得到的SNR和ENOB没达到理论值(教程达到了),期间没有设置非理想因素,发现PSD图像比教程多出来谐波分量,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有设置非理想因素的话,你这个积分器都是理想的吗,能截个图吗,积分器的设置页面还有ADDA模块的那个,加上P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置非理想因素的话,你这个积分器都是理想的吗,能截个图吗,积分器的设置页面还有ADDA模块的那个,加 ...

是图片这个样子的,数值的设置应该没问题,过采样率256,fin用的是质数/2^8的采样率,因为用另一个电脑截图的,没有定义回调函数,所以有感叹号

网友A:
你是多位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多位量化?

对的,但我也有做一个单bit的,也是出现类似的谐波,有效位数比理论值少了差不多3位

网友B:
simulink仿真精度设置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ulink仿真精度设置高了没

这个在哪里设置啊,倒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哪里设置啊,倒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百度,不设置高的话仿不对的

网友C(2024-12-25):
怎么判断电路里产生了谐波?我也在仿真2阶CIFF,总是和理论值差1bit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判断电路里产生了谐波?我也在仿真2阶CIFF,总是和理论值差1bit左右

我发的波形图里在三五倍频率的地方有明显凸出来的部分,理论上好像波形应该是随频率平滑增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的波形图里在三五倍频率的地方有明显凸出来的部分,理论上好像波形应该是随频率平滑增加的
...

看了几篇论文的结果,确实没有你这样的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几篇论文的结果,确实没有你这样的突出

嗯嗯,请问下大佬现在也是用simulink在搭理想的结构吗?您看的论文是指理想仿真的结果吗,方便的话还希望大佬分享我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请问下大佬现在也是用simulink在搭理想的结构吗?您看的论文是指理想仿真的结果吗,方便的话还希望 ...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

网友C(2025-03-04):
楼主解决了吗?
最近了解了一下空弦音,在DC输入时,会在阶数和量化位数低的调制器中出现。它会导致量化噪声具有一定周期性N,频谱上表现为固定分布在fs/N及谐波的一条直线,可能与你的现象有关。
相关的处理办法是加入一定的随机噪声抖动,打破量化噪声的周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最近了解了一下空弦音,在DC输入时,会在阶数和量化位数低的调制器中出现。它会导致量化噪 ...

还没解决最近都没在做dsm了,等我有机会研究一下,感觉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