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防R+c+cc 不过,R+c能过

楼主(2024-10-24):
一个输出PAD在后防中,受到干扰。用R+C的网表就没问题,用R+C+CC的就有问题,请问这种的要怎么快速定位?

网友A:
看看STA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STA有没有问题?

具体说说呗,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PT分析一下timing能不能过啊

网友:
碰到过一次,切换calibre 版本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