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DCT时关于minSpacing value不匹配的Warning

楼主(2024-10-24):
查看DCT log时,发现有几个Warning:

3. Checking the consistency of Min Width and Min Spacing between MW-tech and ITF...
Warning minSpacing value of layer "M1" (metal1) does not match : ITF (0.058) vs MW-tech (0.070). (TLUP-005)
Warning minWidth value of layer "M1" (metal1) does not match : ITF (0.063) vs MW-tech (0.070). (TLUP-004)

Warning minSpacing value of layer "M2" (metal2) does not match : ITF (0.054) vs MW-tech (0.070). (TLUP-005)
Warning minWidth value of layer "M2" (metal2) does not match : ITF (0.063) vs MW-tech (0.070). (TLUP-004)

疑问:
1)出现Warning是因为吃的.tf文件与.tluplus文件不匹配吗?
2)MW-tech(0.070)倒是能在.tf文件中找到,但是ITF(0.058)这个值在哪里能看到,在.tluplus文件中未能找到。

网友(2025-02-24):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学ICC,也遇到相同的警告编号了,TLUP-005和TLUP-004,但是我的提示是:ITF(0.043)vs MW-tech (0.043)。就很疑惑,提示里两边写的一样的值,却提示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