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网表疑问

楼主(2024-10-24):
请问大佬,我现在有两个netlist A 和 B ,中间只有一些pin是相连的,现在想把这两个TOP 合成一个C。
                也就是 C下面有两个inst A 和 B,如何处理呢?工具自动生成C的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
不如手动连在一起

网友:
我举个例子,用hspice的网表
A文件内容
.subckt inv_0 in out vdd vss
nmos in out vss vss w=1u l=0.5u
pmos in vdd out vdd w=3u l=0.5u
.ends
B文件内容
.subckt inv_1 in out vdd vss
nmos in out vss vss w=1u l=0.5u
pmos in vdd out vdd w=3u l=0.5u
.ends

C 文件
.subckt buffer in out vdd vss
XI0 in out_pre vdd vss
XI1 out_pre out vdd vss
.ends

解释
A和B文件都是对反相器inv的电路描述
C文件是将A/B的描述进行实例化,所谓的实例化就是将端口与端口连接到一起

网友:
打算以什么方式告诉工具A和B的互联关系

网友:
还不如给a b 做个symbol 然后在电路里连起来 再导出整体网表  再把a b网表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