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SelectArea()问题

楼主(2024-10-24):
1. 在CIW窗口运行下面两句话
    geSelectArea()
    objnew=geGetSelSet()
    在版图中框选多个path+VIA之后
    结果objnew是nil;
2. 在CIW窗口运行
    geSelectArea()
    在版图中框选多个path+VIA之后,再在CIW运行
    objnew=geGetSelSet()
    结果objnew可以准确得到相应选择path+VIA的list;
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geSelectArea()还没选到东西, objnew=geGetSelSet()就执行了吧,就等于啥也没选到

网友A:
看你用鼠标选取objects的动作是在geGetSelSet()函数执行之前还是之后了。之前的话,当然函数返回你选的东西的list,如果选取动作在函数调用之后,那SKILL解释器怎么可能返回去执行上一条指令呢, 肯定返回 ni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鼠标选取objects的动作是在geGetSelSet()函数执行之前还是之后了。之前的话,当然函数返回你选的东西 ...

如果我把这两句放到脚本里面,load完脚本,运行相应的函数,这样的话,也是在运行完geGetSelSet()之后,才选择的object,但objnew是可以获得到整个完整list的,这里就是返回去执行了上一条命令,跟上面的运行两句命令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肯定不是返回上一条了, SKILL命令解释器是不会往回走的,除非是在循环体内。

你的意思是在脚本中如果有geGetSelSet()函数的话,脚本的进程会等待你手动操作,然后再继续执行下去?但是它怎么知道你操作完了呢?是不是要等到一个escape键, 像其他很多的选择操作一样?如果没有Escape键,它是怎么等的?

我不是很清楚,我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