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_PHASE_TRACE定位main_phase卡住的问题

楼主(2024-10-24):
超时了,定位
仿真添加 +UVM_PHASE_TRACE选项,发现是main_phase卡住了,但是环境里面都没找到是哪个舰的main_phase卡住的

看log,发现是id=533的main_phase只有start,没有complete。
请问下,通过什么方法可以知道id=533的main是对应uvm环境哪个组件的?

环境里面main_phase加打印信息都试过了,没找到

网友:
用Verdi GUI Debug会直接显示卡在哪行代码

网友(2024-11-25):
在simv指令中增加"-gui=verdi"指令来一步一步debug,常见的原因是卡在while1循环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