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ex工作站问题急求解(已解决)

楼主(2024-10-24):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linux工作站最上方切换各个窗口的选项卡,以及切换workspace的地方无法点击,其他功能全部正常?

就是图中这几个地方,鼠标点了没反应,其他的比如virtuoso绘图 和terminal输入指令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termina里xkill,点一下任务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rmina里xkill,点一下任务栏就行了

解决了,太感谢了

网友:
ctrl+Alt+上下左右 可以快捷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