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检查nmos都围了guradring?

楼主(2024-10-24):
RT,抗辐照要求所有nmos都围guardring,有没有什么办法check,
有没有脚本,或者从逻辑上帮忙分析一下应该是什么思路

网友A:
nmos必须包围一圈完整的pp guardring吗?我大概想了一下,用calibre drc检查,可以整个模块用prboundrary not pp guardring,得到一部分,然后选择出最外面的大片的sub,(用这个enclose rectangle命令可以选出可以包含一个指定尺寸的矩形的图形,设置成足够大就可以只选出外面最大的空白的sub),然后把这个最大的空白的sub与nmos重叠的部分报出来,

网友B:
你这个guard ring就是一个P-tap环吧。可以用 holes ptap inner得到环里面的区域,然后不在这个区域里的nmos都报错,一个图形中有两个nmos的报错。

网友A:
支持3楼,这个2楼不知道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3楼,这个2楼不知道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哈哈哈,二楼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必须包围一圈完整的pp guardring吗?我大概想了一下,用calibre drc检查,可以整个模块用prboundrary n ...

研究一下,不失为一个好思路,技术水平暂时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guard ring就是一个P-tap环吧。可以用 holes ptap inner得到环里面的区域,然后不在这个区域里的nmos ...

大概理解了,但是这个holes ptap inner语句我得学习一下,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guard ring就是一个P-tap环吧。可以用 holes ptap inner得到环里面的区域,然后不在这个区域里的nmos ...

这个是不是用calibre rules 自己改写一下应该就可以满足了吧?

我准备用rules里的语句改写一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用calibre rules 自己改写一下应该就可以满足了吧?

我准备用rules里的语句改写一条

用现成的ruledeck,一般都运算出来ptap,ngate,ndiff这些层,你可以借用。可以写成一个单独的文件,include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现成的ruledeck,一般都运算出来ptap,ngate,ndiff这些层,你可以借用。可以写成一个单独的文件,incl ...

LU_4a_xinl_2 {
@ Guard ring should be used to surround NMOS or a group of 1.8V NMOS and 5V NMOS which are covered by BORDER
@ Guard ring definition:
@ NMOS must be surrounded by a P+ guard-ring.
@ PW pickups rings can be used as guard rings.
(NMOS_1_FET INTERACT (OR BORDER)) NOT PGUARDRING
(NW INTERACT (OR BORDER)) AND PGUARDRING
}

PGUARDRING = HOLES PTAP INNER
BODER是一个标识层,抄的ESD rules的语法
我的逻辑是:1,nmos不在guardring内部的报错。保证所有的nmos都围了ring
                   2,guardring内部的NW报错,然后逐条看guardring内部的NW附近是否有nmos没有单独的围guardring

大佬,麻烦帮我看一下,我的逻辑有没有啥漏洞
上面的rules可以check没有围guardring的nmos,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如果guardring内部有pmos,也会认为可以通过check,

另外,我发现他这个报错提示好像是上面最后两行大写内容,前面有@的都是解释?

辛苦大佬,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LU_4a_xinl_2 {
@ Guard ring should be used to surround NMOS or a group of 1.8V NMOS and 5V NMOS wh ...

好像这个(OR BORDER)没啥用啊,去掉应该也能行,突然想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LU_4a_xinl_2 {
@ Guard ring should be used to surround NMOS or a group of 1.8V NMOS and 5V NMOS wh ...

逻辑没太大问题,但是我感觉有点小瑕疵,看你怎么把握。因为从你的代码和你的描述来看,即便是把所有nmos都放在一个环里,也会认为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想要求nmos加环的初衷不是这样吧。

关于@符号,基础语法呀,建议简单看看Calibre文档,至少用到的部分看看吧。@开头的是用户注释,就是说给用户(做DRC的人)写的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没太大问题,但是我感觉有点小瑕疵,看你怎么把握。因为从你的代码和你的描述来看,即便是把所有nmos ...

好的,谢大佬
主要为了把nmos和pmos隔离开的话目前够用了

菜鸡不咋会代码,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