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做pattern retargeting时遇到的R7 drc问题求助

楼主(2024-10-24):
事情是这样的,在做pattern retargeting的流程,在生成core级retargeting pattern的时候,其中某个core级无法生成retargeting pattern,并报出有R7故障,说该模块的时钟端口并不是可控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钟端口明明就是很普通的时钟端口,而且没有什么修复的思路,求求有没有懂的大神可以指点迷津,求求了

故障log文件内容如下:

/home/jjt/install/mentor/tessent_2023_1/bin/tessent -shell -dofile 3_modulator_edt_atpg.tcl -log 3_patret.log -replace
//  Tessent Shell  2023.1    Fri Feb 17 22:27:00 GMT 2023
//                Unpublished work. Copyright 2023 Siemens
//
//      This material contains trade secrets or otherwise confidential
//  information owned by Siemens Industry Software Inc. or its affiliates
//   (collectively, "SISW"), or its licensors. Access to and use of this
//     information is strictly limited as set forth in the Customer's
//                   applicable agreements with SISW.
//
//  Siemens software executing under x86-64 Linux on Thu Oct 24 17:10:41 CST 2024.
//  64 bit version
//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4 x 2.1 GHz, 3770 MB RAM, 3967 MB Swap)
//
//  command: set_context patterns -scan
//  command: read_verilog design_edt_module_edt_top_gate.v
//  command: read_cell_library /home/jjt/chirp_ijtag/lib/tcb013ghp.mdt
//  Reading DFT Library file /home/jjt/chirp_ijtag/lib/tcb013ghp.mdt
//  Finished reading file /home/jjt/chirp_ijtag/lib/tcb013ghp.mdt
//  command: set_current_mode -type internal
//  Note: Mode name was not specified. Defaulting to 'internal' to match the specified type.
//  command: report_clocks
//  Command 'report_clocks' requires an elaborated design. Automatically elaborating the design ...
//  Note: Top design is '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top'.
//  Warning: 1708 cases: Unused net in DFT library model
//  Note: Issue set_current_design with the -show_elaboration_warnings option to see more details about previous warnings
//  Design elaboration successful.
//  No clocks have been defined.
//  command: add_input_constraints scan_enable -C1
//  command: add_input_constraints test_mode -C1
//  command: add_input_constraints rst_n -C1
//  command: analyze_control_signals -auto_fix
//  Warning: Rule FN1 violation occurs 4 times
//  Warning: Rule FN4 violation occurs 117 times
//  Flattening process completed, cell instances=287, gates=1010, PIs=32, POs=5, CPU time=0.01 sec.
//  ---------------------------------------------------------------------------
//  Begin circuit learning analyses.
//  --------------------------------
//  Learning completed, CPU time=0.00 sec.
//  ---------------------------------------------------------------------------
//  Begin control signals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  ---------------------------------------------------------------------------
//  Identified 2 clock control primary inputs.
//     '/clk' (1) with off-state = 0.
//     '/edt_clock' (29) with off-state = 0.
//  Identified 0 set control primary inputs.
//  Identified 0 reset control primary inputs.
//  Identified 0 read control primary inputs.
//  Identified 0 write control primary inputs.
//  ---------------------------------------------------------------------------
//  Total number of internal lines is 351 (117 clocks, 117 sets , 117 resets, 0 reads, 0 writes).
//  Total number of potentially clockable internal lines is 117 (117 clocks, 0 sets , 0 resets, 0 reads, 0 writes).
//  Total number of not clockable internal lines is 234 (0 clocks, 117 sets , 117 resets, 0 reads, 0 writes).
//  Total number of added primary input controls 2 (2 clocks, 0 sets , 0 resets, 0 reads, 0 writes).
//  ---------------------------------------------------------------------------
//  command: delete_clocks clk
//  command: delete_clocks edt_clock
//  command: dofile design_edt_module_edt.dofile
//    command: set_edt_instances -edt_logic_top 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i
//  Found edt_logic_top at path: "/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i".
//    command: set_edt_instances -decompressor  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decompressor_i
//  Found decompressor at path: "/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i/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decompressor_i".
//    command: set_edt_instances -compactor     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compactor_i
//  Found compactor at path: "/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i/delta_sigma_modulator_edt_compactor_i".
//    command: add_scan_groups group1 design_edt_module_edt.testproc
//    command: add_scan_chains -internal 1 group1 /delta_sigma_modulator_i/scan_in0 /delta_sigma_modulator_i/scan_out0
//    command: add_scan_chains -internal 2 group1 /delta_sigma_modulator_i/scan_in1 /delta_sigma_modulator_i/scan_out1
//    command: add_clocks 0 clk
//    command: add_clocks 1 rst_n
//    command: add_clocks 0 edt_clock
//    command: add_pin_constraints test_mode C1
//    command: add_pin_constraints edt_clock C0
//    command: set_edt_options -channels 1 -bypass_chains 1 -initialization_cycles 12  -bypass_logic on -clocking edge -longest_chain_range 2 47 -reset_signal off -pulse_edt_before_shift_clocks off -ip_version 8 -decompressor_size 9 -injectors_per_channel 4 -scan_chains 2 -xor_taps_per_chain 3 -compactor_type xpress -lockup on -retime_chain_boundaries off -bypass_chain_change_edge on
//    command: set_decompressor_connections -channel 1 -taps 1  3  8  6
//    command: set_edt_pins output_channels -compactor_pipeline_stages 0
//    command: set_edt_pins output_channel -change_edge_at_compactor_output trailing_edge_of_edt_clock
//    command: set_decompressor_connections -chain 1 -taps 1 5 6
//    command: set_decompressor_connections -chain 2 -taps 3 7 9
//    command: set_bypass_chains -bypass_chain_number 1 -edt_chains 1 2
//    command: set_mask_register -input_channel_mask_register_sizes   1 3
//    command: set_mask_decoder_connections -mode_bit        1 3
//    command: set_mask_decoder_connections -1hot_decoder 1  1 2   1 1
//    command: set_mask_decoder_connections -xor_decoder 1   1 2
//    command: set_mask_decoder_connections -xor_decoder 2   1 1
//  command: set_attribute_value {clk edt_clock} -name is_excluded_from_isolation_constraints
//  command: set_system_mode analysis
//  ---------------------------------------------------------------------------
//  Begin scan chain identification process, memory elements = 117.
//  ---------------------------------------------------------------------------
//  Reading group test procedure file design_edt_module_edt.testproc.
//  Begin simulation of load_unload procedure.
//  Simulation of load_unload procedure completed, CPU time=0.0 sec.
//  ---------------------------------------------------------------------------
//  Begin EDT Finder analyses.
//  ---------------------------------------------------------------------------
//  Finding EDT logic.
//  Finding internal scan chains.
//  EDT Finder completed, EDT blocks=1, scan chains=2, CPU time=0.00 sec.
//  ---------------------------------------------------------------------------
//  Chain = 1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scan_cells = 47.
//  Chain = 2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scan_cells = 47.
//  1 external shadows that use shift clocking have been identified.
//  94 scan cell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2 scan chains.
//  Longest scan chain has 47 scan cells.
//  Warning: 1 edge-triggered clock ports set to stable high. (D7)
//  ---------------------------------------------------------------------------
//  Begin EDT setup and rules checking.
//  ---------------------------------------------------------------------------
//  Running EDT Pattern Generation Phase.
//  EDT setup and rules checking completed, CPU time=0.01 sec.
//  Warning: EDT initialization cycles increase each pattern size by 26%.
//  ---------------------------------------------------------------------------
//  Begin scan clock rules checking.
//  ---------------------------------------------------------------------------
//  3 scan clock/set/reset lines have been identified.
//  All scan clocks successfully passed off-state check.
//  22 sequential cells passed clock stability checking.
//  There were 1 clock rule C3 fails (clock may capture data affected by its captured data).
//  Capture clock is set to clk.
//  Note: Trailing edge triggered device can capture data affected by leading edge.
//  ---------------------------------------------------------------------------
//  22 non-scan memory elements are identified.
//  ---------------------------------------------------------------------------
//  22 non-scan memory elements are identified as INIT-X. (D5)
//  ---------------------------------------------------------------------------
//  8 gates may have an observable X-state. (E5)
//  command: write_core_description modulator_final.tcd -replace
//  command: set_fault_type stuck
//  command: create_patterns
No faults in fault list. Adding all faults...
// | ------------------------------------------------------------------------------------------------------------------ |
// |                                             Analyzing the design                                                   |
// |                                                                                                    |
// |      Current clock restriction setting:     Domain_clock (edge interaction)                                        |
// |                                             (optimal)                                                              |
// |                                                                                                    |
// |            Current abort limit setting:     30                                                                     |
// |                                Calling:     set_abort_limit 300 100                                                |
// | ------------------------------------------------------------------------------------------------------------------ |
// |                                                                                                    |
// |               Current sequential depth:     0                                                                      |
// |               Optimal sequential depth:     1                                                                      |
// |                                Calling:     set_pattern_type -sequential 1                                         |
// |                                                                                                    |
// | ------------------------------------------------------------------------------------------------------------------ |
//  Error: Port 'clk' is not controlled. Every port must be controlled/constrained when generating retargetable patterns and not left for ATPG to specify. (R7-1)
//  Error: There was 1 R7 violation (port is not controlled/constrained during generation of retargetable patterns).
// 'DOFile 3_modulator_edt_atpg.tcl' aborted at line 17

脚本文件如下:

set_context patterns -scan
read_verilog design_edt_module_edt_top_gate.v
read_cell_library /home/jjt/chirp_ijtag/lib/tcb013ghp.mdt
set_current_mode -type internal
report_clocks
add_input_constraints scan_enable -C1
add_input_constraints test_mode -C1
add_input_constraints rst_n -C1
analyze_control_signals -auto_fix
delete_clocks clk
delete_clocks edt_clock
dofile design_edt_module_edt.dofile
set_attribute_value {clk edt_clock} -name is_excluded_from_isolation_constraints
set_system_mode analysis
write_core_description modulator_final.tcd -replace
set_fault_type stuck
create_patterns
write_patterns modulator.retpat -patdb -replace
write_faults modulator_stuck.faults.gz -replace
write_flat_model modulator_stuck.flat_model.gz -replace
quit

网友A:
capture procedure是怎么定义的? 'clk'是你的capture clock,要控制pulse,可以用N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 procedure是怎么定义的? 'clk'是你的capture clock,要控制pulse,可以用NCP

这个capture procedure是我在用dc做综合和插扫描链的时候自动生成的,你说的方法我试试,感谢~

网友B:
找个模块只做dc吗?,如果还做ac,clk需要加occ模块;只做dc,应该是需要将clk接到上一层的顶层,理论上是ate机台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模块只做dc吗?,如果还做ac,clk需要加occ模块;只做dc,应该是需要将clk接到上一层的顶层,理论上是a ...

好的,感谢~,回头有空再试试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A:
capture procedure是怎么定义的? 'clk'是你的capture clock,要控制pulse,可以用NCP

hier dft OCC 在top,多个OCC clock domain inputs 如何产生core level transition pattern?来保证retargeting 到top可用